【新手求助】唯博375P电源待机正常,主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2-11-13):
唯博375P电源,5vsb正常,绿色5v,短接黑绿线主电源无任何输出电压,原推动管为2222a,已换成mps2222,e脚电压0.85,b脚1.54,c脚0.82,新人求指点
LM339N
待机电压
启动电压
待机电压
启动电压
0.2
4.19
0.4
0.02
4.78
4.78
4.93
4.93
0.05
0.05
1.23
1.23
3.28
0.02
0.55
0.8
1.57
1.59
4.91
3.7
3.7
2.4
2.4
1.16
1.38
1.57
0.82
0.05
0.05
2.54
2.68
0.03
1.57
0.82
8.59
8.57
4.93
4.93
4.93
4.93
4.93
4.93
0.49
0.34

补充内容 (2012-11-17 21:44):
已解决,原推动管烧坏测不出ecb脚,后来上网查资料管脚顺序是ebc,就找了个也是ebc的mps2222替换,而实际上对照电路图来看,原推动管应该管脚顺序应该是ecb,用两个c945替换就好了,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给你一个HK328-51AP系列机型中,KA7500和LM339工作时的一些数据参数,供参考

网友:
7500的8脚11脚启动后电压应该要降低吧

网友:
查推动变压器中心抽头至电源间的电阻,看看是否开路了

网友:
是查T2的初级中心抽头(4)到推挽管13007的b极的电阻么?这个电阻之前查出开路,已经换过了。原电阻是绿 黑 银 金应该是0.5Ω的吧,我用1Ω替换的,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点评):
基极电阻一般10欧内都可以

网友A:
两个推动管及附近相关的电阻电容查看一下。
7500的8,11脚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待机和启动电压是2.2V和1.5V左右而不是1.57V和0.8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推动管及附近相关的电阻电容查看一下。
7500的8,11脚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待机和启动电压是2.2V ...

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没发现有问题,8脚和11脚电压低是否和12脚输入电压低有关,如果是应该查哪里(12脚脱开测也是8.6v)

网友:
7500 在启动后8脚和11脚的电压是一样的,一般是2.3v左右,你换个7500试试

网友B:
7500输出偏低,可断开8、11脚和外接的电路,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输出2V左右,就查推动管及主开关管电路元件,反之换7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输出偏低,可断开8、11脚和外接的电路,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输出2V左右,就查推动管及主开关管电路元 ...

吸空8、11脚测待机电压10v,启动电压1.3,怎么会这样

网友:
你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测7500的8,11脚的波形。以便确定一下有没有驱动输出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8、11脚测频率是0,5脚是60khz,频率档没有示波功能

网友:
      供电不正常,一般是供电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
换了7500,故障依旧

网友:
已解决,原推动管烧坏测不出ecb脚,后来上网查资料管脚顺序是ebc,就找了个也是ebc的mps2222替换,而实际上对照电路图来看,原推动管应该管脚顺序应该是ecb,用两个c945替换就好了,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