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谁会修

楼主(2012-11-13):
宏碁X1237的投影仪有雪花点怎么修,有人会修吗

网友:
你换一个接口试试,先排除线接口问题在说

网友:
DMD坏了,挺贵的

网友:
应该是的,像个CPU一样,我换了一个报八百

网友:
投影仪是比较好修的,就那么几大件,电路除了开关电源不怎么出问题。就是拆装比较麻烦。

网友:
是DMD坏了

网友:
DMD坏了。,,那个东西新的都要五六百块。还有交换一说。。

网友:
别的不知道 我换过灯泡 别的一概不知啊

网友:
DND 就是发射出图象的。。。

网友:
一般都是外接线的问题。。

网友(2012-12-16):
DND在镜头上面,你拆的看都像CPU的东西就是了,一般上面有散热膏的

网友:
DMD是数字图像转换的,通常楼主所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接头松脱了。

网友:
求个修投影仪的师傅吧  最近老是有人问会不会修  只能惭愧的说不会 除了换个灯泡

网友:
如果是星点状的,而且比较集中,一般是在一个角上,那必须是DMD坏了

网友:
貌似有专门搞投影的版块吧,我经常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