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怪硬盘 !!!

楼主(2012-11-13):
有一块笔记本硬盘 串口的 接到任意笔记本上就进不了系统 只能进bios 光驱 usb都引导不了 接到台式机上就没问题 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资料有问题???

网友A:
这还用说吗?装到笔记本上面后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说吗?装到笔记本上面后重装系统试下

我不是说过了么 光驱 usb都引导不了 做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过了么 光驱 usb都引导不了 做什么系统。。。

那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啊,你可以看下Bios里面设置

网友:
不可能吧?你笔记本有问题

网友:
硬盘是好的-。。。那就是你笔记本的问题喽。。

网友:
硬盘跳线?

网友:
硬盘数据有问题,或者中了什么引导区病毒,接在台机上MHDD清零后测试

网友:
引导扇区病毒吧?要不就是零磁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