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华硕、联想品牌笔记本开机巨慢,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13):
如题,小店接到类似问题的不止一台机器,也不止一款机器有这样的问题。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华硕的机器,昨天买的,说使用巨慢。接到机器后先进bios改接口模式为IDE(原来是AHCI)然后分区重新装系统,结果还是巨慢,点击我的电脑要等20-30秒才有反应,又改接口模式为AHCI涛声依旧。遇到类似问题的都是新机,有一周用一台机器做实验,换了XP五个版本,WIN7 五个版本未果,就连装系统都要比其他机器慢十分钟以上,而且经常蓝屏,进系统跑过滚动条黑屏差不多要等一分钟才到桌面360还很不负责的说‘本次开机用时30秒’同行交流说改接口模式,就两种接口模式我相信很好试的,是不是我们还有没注意到的问题,BIOS设置问题?用光盘或者U盘GHOST版的装再或者用硬盘硬装都试过,有知道的师兄师傅麻烦说一下,感激不尽。这问题实在纠结

补充内容 (2012-11-14 08:51):
当然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测试过硬件,换原装电源装系统,bios恢复出厂设置,拆下硬盘MHDD,内存扫描,360的系统蓝屏修复。硬盘在本机上GHOST的时候明显要比在其他机器上慢的多。

补充内容 (2012-11-14 09:03):
大家看看有没有操作的问题,改过两种接口模式,恢复BIOS出厂设置,U盘装,光盘装,取下硬盘装,在系统之家下了五个版本的XP,五个版本的WIN7,装过纯净版系统,检测硬盘和内存,所有驱动全部到官网下载,360打补丁

补充内容 (2012-11-14 11:41):
运气是相当的好,今天早上有接到一台联想z475 A6的处理器,是客户昨天在城里买的,开机不是很慢,进桌面三分钟后才有反应,打开我的电脑要等20秒左右,现在就放在店子里面用大家说的方法继续实验

网友:
硬盘有没有看看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很是纠结,很多客户用到这样的机器都觉得上当了,说机器不好

网友:
很多人都会说重新分区,换系统版本,或者用光盘装,都试过,本店重来不卖光盘,为此还专门到同行手里拿了张光盘

网友:
这篇帖子看的人多,回复的少,是没遇到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检查硬盘的读写速度。

网友:
有同行说接口模式改成非AHCI模式才可以GHOST,大家看看有没有操作的问题,改过两种接口模式,恢复BIOS出厂设置,U盘装,光盘装,取下硬盘装,在系统之家下了五个版本的XP,五个版本的WIN7,装过纯净版系统,检测硬盘和内存,所有驱动全部到官网下载,360打补丁

网友:
有三台机器是放在店子里面研究共计16天,求指点

网友A:
换CPU,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硬盘读写速度的问题,怎么检查?怎么处理?

Dos下或者Windows下用软件测试。

网友C:
Dos下测试的话最好加上Smartdrv、Doublespace类似驱动管理,不知道名我记错没有,很久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内存

都是才买几天的机器怎么换CPU???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

网友D:
装SP2试一试

网友E:
才几天的机器直接送维修站的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几天的机器直接送维修站的廖了

我倒希望客户能送维修站,关键是人家找我退货呀,现在AMD的机器都不敢上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s下测试的话最好加上Smartdrv、Doublespace类似驱动管理,不知道名我记错没有,很久没用了。

在百度上找了Smartdrv,找了相关教程,最后信息显示高速缓存已打开,正在进行后续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SP2试一试

新出来的机器,xp的驱动都不好找,怀疑是遇到个别机器存在的问题了,一下子都让我遇到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硬盘那块的问题,

网友:
出结果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关注一下Bios的版本以及硬盘总线的驱动是不是用的最优的模式。

网友:
新机还这样````?直接退货啊``

网友:
检查硬盘的读写速度,是不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