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629脚BATT点焊盘焊点掉了,谁能帮我看看有什么影响?有图

楼主(2012-11-13):
RT
会有什么影响?还能不能用?

网友:
你在哪里接的图 照图来看 复位 时钟 有问题。现在能点亮吗?跑马吗? 能跑马 你的图错了

网友:
晕。。。。。我是说我南桥焊盘上629这个点焊点掉了,我换块好的南桥上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板开始是可以开机的,时好时坏,后来就完全开不了,测到桥供电有问题,我就把南桥拆了,拆了后供电是正常了,但是焊盘掉了一个点,就是上面所说对照点位图看的脚位是629,标识是BATT

网友:
大 哥  请教一下点位图怎么看呀

网友:
BATT这个信号是电池信号,意思是电池供电,掉了这个可能有影响,

网友:
608是NC,不知道我在南桥上把它和629用铜线相连行不行?

网友:
有些板子会直接不开机 华硕的不会

网友:
我上次也是把显卡的两个点给搞掉了,但还好能开机,就是不稳定。

网友A:
查找掉的锡点连接那个地方,用吸锡线在这点圈个小点然后连出来飞线到锡点所连的地方,注意吸锡线不要和其他锡点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找掉的锡点连接那个地方,用吸锡线在这点圈个小点然后连出来飞线到锡点所连的地方,注意吸锡线不要和其他 ...

。。。。。。这个太有难度了,穿过那么多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有难度了,穿过那么多锡点

以前看师傅弄过,我自己没弄过,这个确实很有难度,我自己弄如果掉点了都是废了,还要有那个漆把细线弄下,不然要短路的,这个很有难度!

网友:
掉了一定有影响,还是小心的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