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13):
请问打印成这个样子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明显的错位了,看看是不是定位坏了活着是色带架什么的不好了

网友A:
发票比普通纸要厚,应该是需要调整厚度开关,或者是色带架及色带需要更换。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重新装过,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票比普通纸要厚,应该是需要调整厚度开关,或者是色带架及色带需要更换。

用A4纸打印这个也是这样子

网友:
更换色带或者色带架试试吧,应该便宜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