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下 141 led 屏的 供电信号 求助了

楼主(2012-11-13):
       今天 接了 个    开机 暗屏的机器   换屏 一个样子  有没有 哪位师傅 知道啊   能说一下吗   给我图纸 我看一下  也行,谢谢

网友:
暗屏又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显卡吧

网友A:
LED屏的36脚是开启信号,35脚是亮度调节信号,你可以测量36脚有没有3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集显的  , 显示正常   就是暗屏  求  各个 接口 电压 信号

显示正常。。又是LED 的,,把这个屏接到其他本上看看,,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正常。。又是LED 的,,把这个屏接到其他本上看看,,代换吗。。

应该是少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屏的36脚是开启信号,35脚是亮度调节信号,你可以测量36脚有没有3V的电压

量了一下 2.8  左右

网友D:
屏上19V上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19V上来了没

上来了  ,郁闷

网友D:
为什么不说机器型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说机器型号呢?

哈哈  联想的  e46l

网友(点评):
遇到过一台也是暗屏,你换张屏就可以

网友E:
找个好机器拆出来屏对着两个机器的排线对着量,要是两个机器都一样并且换屏换不好那你就去烧点香吧,你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好机器拆出来屏对着两个机器的排线对着量,要是两个机器都一样并且换屏换不好那你就去烧点香吧,你见鬼 ...

是啊   的烧点香火了

网友:
你看看主板 上接口那一块吧,有个保险看看有没有坏,在查屏线连接的地方看看缺不缺电压

网友F:
我上次发屏上面的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不行,好像用手压一下左下角,会亮,不过不是全亮,是个别的LED灯亮,怀疑是LED灯接线处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联想的  e46l

屏 换过  一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发屏上面的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不行,好像用手压一下左下角,会亮,不过不是全亮,是个别的LED灯亮,怀疑 ...

哎  电压  改有的都有了 , 这个屏 没研究过

网友(点评):
你有140的LED绝对可以正常使用,我试过了

网友:
主板接口电压查了没有,11脚DISPON 12脚VADJPWM

网友:
9和10是19V

网友:
141LED的屏是有单独LED升压条的吧 供电原理和LCD高压条是一样的 VIN ON PWM GND

网友:
找一台一样的机子,看是那个地方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换屏不好用的情况,应该查主板的电路图,没看到你给主板或是机器的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