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log掉电的解块方法

楼主(2012-11-13):
刚开始来时log掉电,本来想是显卡问题,但bios方电后好了,太高兴了。结果测试两天,还是这样,且严重了。刷bios也不行。放电能开机一次,然后依旧。多开几次也可以,开机后一切正常。拆板加焊主要几个芯片无果,后来发现cpu共电电感有一个轻微的啸叫且微烫。又有多开几次可以开机。综合几个情况果断换和这个电感连接的电解电容,啸叫消失。测试半天正常。

顺便把它的bios 上传
lenovo联想IdeaCentre A600一体机2M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机器。。。。请问什么叫啸叫- -!

网友:
就是吱吱的响声

网友:
运气不错啊,如果不叫的话,这种问题还真会让人头疼

网友:
一样的故障我换了不行  看来是我人品问题

网友(2012-12-29):
这问题我也遇到了,朋友们  还有哪里坏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坏导致掉电,还有CPU反面的贴片电容损害导致不加电

应该是照你说的修好一台,出完LOGO就掉电,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
CPU供电难道是NEC的超级电容?

网友:
一体机还没修到过几台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也是在LOG掉电。不但不叫。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 联想服务站的兄弟 说是风扇坏 不保修 修不了 蛋疼  浑身蛋疼

网友:
掉电 不好修 用示波器吧 看一下波形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