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变压器 吱吱响 用管么?心没底!

楼主(2012-11-13):
HP 17显示器 一体板,4灯口 客户拿来问题是闪屏即灭,打开看,一个灯口糊了,处理下 直接把灯管针接在电源板上了 用了半个小时没事。就是那个糊了的灯口上面的升压变压器 吱吱响啊!旁边那个就没事,没经验,请教了!用管他么?怕客户用不住 心没底!

网友:
换个高压,新手最好的办法。 快捷用方便。

网友:
一体板 空间小,再加之新手 不熟练!

网友:
没有前辈指教么??

hjq

网友(点评):
同意看法一致

网友:
把高压板的变压器和集成都换了,再把借口换新,如果还是会的话,改板子吧

网友:
换个高压包吧,估计是挂了

网友:
声音不是很大的话不要紧的,要是装上都能听的到那就快换吧,明显是放电呢,用久了肯定出问题,要是声音不大就别管他了,声音都会有的,只是大少的事

网友:
把糊的电路板剪掉 一点糊的也不能留  再焊上 看看还响不了

网友:
声大吗?要是不明显就不必管啦!要是太明显建议你换个高压条吧!反正你那接口也坏啦,直接该高压板方便快捷

网友:
换个高压  直接简单

网友:
最好 换个变压器 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把有问题的那个高压逆变器和控制那个逆变器的管子都换了,不然还会保护黑屏的,没料的话就改呗!

网友:
兄弟,最好改一个通用的高压板进去,你现在这样估计用不到一个月就会返修的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先坏的。不信就测测灯管

网友:
后面的负载大,电流大变压器就有吱吱声。换了变压器换个高压板。

网友:
先看灯管,在考虑一体板的问题。

网友:
测试灯管,估计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明白我的意思哪   我说把糊的电路板剪掉
因为糊了就成了碳 而碳是有电阻的  有很大可能是通过 发糊的电路板放电 导致有响声!!!!!!!!!!

网友A:
只用三根灯管。把坏的个灯口短接。

网友:
灯管漏电了,焊口用点硅橡胶打一下试试。

网友:
你确定是高压包发出的声音。有可能是灯管发出的呢!先判断好吧!如果是高压包发出的就把高压包换掉。还有就是你那个灯管最好上一个接口。。。保险点、。。有声音如果声音大。就要处理好,不然有可能交不了差。我上次遇到一个显示器。修好了但是有声音。我就没管它。能用就行了,结果没交到差,返修嗨没收到钱

网友:
这是负载过重,漏电,可能灯管老化,或者绝缘不好

网友:
本身就有问题,还是换了吧,会有隐患

网友:
根在灯管上,如果灯管不换用不了几天还得坏的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测下灯管电流,可以先不换高压,从灯管下手看看。或者直接拆出来,接一个好的灯管试下看看。

网友:
哎,我换了个新的,还是响,白订了一个一体板 买教训了,你回复早点我就剩了!谢谢你!

网友:
我发了一个新的一摸一样的一体板  结果上去后,发现坏的那个接口 冒蓝光,我拔电了,重新弄了下接口,确保隔离的好些,在上去 就和旧板子一样了,声音依旧。看了大家回帖,仔细听了下,好像真是灯管的声音!哎~~~教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三根灯管。把坏的个灯口短接。

这个方法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可行么??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