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不定时重启.死机.死机后放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楼主(2012-11-13):
好久没发帖了.简单的问题发上来又浪费占用资源.这块觉得必须分享:华硕P5KPL-AM SE主板.不定时重启.死机.死机后放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取裸板出来试也是一样.不定时重启测了一遍主板电压基本正常.再测时钟能.有生意来了不说了.直接上点位图看结果

是电源管理芯片4脚的开启信号VCORE_EN的12V上拉电阻27K老化更换测试OK

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544

网友: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查看啊!

网友A:
如何判断的 故障点,没清楚

网友:
华硕的P5KPL这款式的板坏的太多了 我这都有几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的 故障点,没清楚

VCORE_EN偏低有时候又OK

网友:
开启的是VDD2.5把

网友:
通病啊,哎现在的商家利益蒙蔽了良心啊。。。

网友:
en上拉电阻老化比较少见

网友:
可以这都能修好 看来图纸挺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_EN偏低有时候又OK

查了资料,整理如下:不定时重启.死机.死机后放一段时间才能开机,应该没有CPU电压吧,复位灯常亮吧,帮你完善下,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VCC,EN,VID。EN高电平有效,实测为低,查图 跑线。。。。月饼老师说过:全板供电正常后,时钟发出,南桥发出PLTRST#,在发出PC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