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一直报警!!!

楼主(2012-11-13):
惠普的笔记本 型号是g4,开机一直响报警,进不去系统,但是能进去bios,而且报警声没了,各位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键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把键盘取下试试看

网友:
键盘或者触摸板都取下试试,也许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见解!学习了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啊

网友:
bios里的监控去掉差不多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如果怀疑硬件的,首先采用最小系统法,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
最小系统排除法、直接解决

网友:
什么硬件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连键了,把键盘拿下来看看

网友:
看下BIOS中是否设置了键盘报警,如果有﹑那说明故障在键盘

网友:
键盘的可能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