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 非常慢

楼主(2012-11-13):
电脑型号CQ511,现在就是电脑很慢,硬盘在本来的电脑上用VICTORIA检测一次要18个多小时,但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其他电脑上检测只要3个多小时,硬盘检测无坏道。在本来的电脑上分区很慢,大约要一分多钟,还有就是进系统后运行很小的软件CPU使用率就达成百分之百,试过XP,VIST WIN7,换过硬盘都是这样,BIOS设置也恢复了出厂值,用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 请问各位大师,怎么解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检查一下  南桥

网友:
CORE 2的U,不容易坏啊,基本不坏的。

网友:
刷了BOIS,还是一样,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