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600不插适配器,用电池有待机3V,5V,指示灯亮,请大师指点思路?

楼主(2012-11-13):
东芝笔记本L600不插适配器,用电池有待机3V,5V,指示灯亮,请大师指点思路?  感谢感谢!

网友:
你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故障  我们怎么给你参考啊

网友:
把内存拿下来,短接内存下测试点,按住电源开关几十秒,试试,不要插电源,不要带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