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HP的G41主板开机出现checking nvram故障

楼主(2012-11-13):
我有一块HP的G41主板开机出现checking nvram故障
请技术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电池放放电

配件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
nvram    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断电后仍能保持数据的一种RAM。

而在主板上,我们说的NVRAM是指带有电池的SRAM,这是一种特殊的NVRAM。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MOS,用于存储BIOS设置参数,平时由主板上的电池供电。这个部分位于南桥内部。

所以出现楼主所说的报错,可以尝试:一是重刷BIOS芯片,二是更换南桥。
看看是否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