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的电源从哪里来?

楼主(2012-11-13):
指示灯的电源是从电源板上来的,还是从驱动板上来的。还是俩种可能都有的?
电源

网友:
一般都是从驱动板上来的

网友:
驱动板,有极少数是电源板来的,如果开关条线是从驱动板过来的那么一定是驱动板供给。。。

网友:
一般都是 驱动板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吧

网友:
我修了几年了,都没遇到过电源板供电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 ,见到的都是驱动板供给

网友:
按键受驱动板控制 当然去挡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