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9819程序淘宝买的

楼主(2012-11-13):
HKC S9819 988A 驱动板 RTD2270L V1.0

网友:
先收下了,日后有用

网友:
鼓励楼主的分享精神,谢谢!!

网友:
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么?说说看

不是说有的编程器可以在线刷的吗?插上VGA的数据线就能刷的吗?

网友:
惠科的板子 一般不出驱动板的问题 高压4606 电容爱古堡  有的换4606也不见得稳定  工厂都没法解决的4606

网友:
谢谢楼主,感谢,太好了人

网友:
刚刚刷了这个程序,好用,就是亮度调节是想反的,调高了会变暗,调查到最低是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