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显示器还有搞头没

楼主(2012-11-13):
见图

好一点了

哈哈,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找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不久知道啦啊 !!

网友:
主要是现在人工值钱楼主可能不想麻烦

网友:
30元收的两个显示器,根本没想屏上还能模模糊糊看出字来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排除驱动的问题,就是屏了,

网友:
估计 屏幕坏了 百分之80  没戏了吧??先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看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电板和光管拆下,19寸连背光板一起留,其它真接扔

网友:
有可能程序不对吧?

网友A:
直接拉个屏供电上去,看屏正常不,看图片很像屏供电电压低或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个屏供电上去,看屏正常不,看图片很像屏供电电压低或电流小。

谢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
屏坏了.屏上面的排线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屏的各点电压是否正常,,通常三个电压 供电5V  升压12V左右 还有个降压2.5V 如果这三个电压正常。屏就没戏了

网友:
两根屏线的是15寸的显示器吧 一根30P 一根45P 这样的驱动板贵些

网友(点评):
对呀,要不30元收两个,收来备点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个屏供电上去,看屏正常不,看图片很像屏供电电压低或电流小。

弄好了,再次感谢。一开始也感觉这个显示器没死透,所以上来问一下,仁兄一句话点石成金,点废成好啊

网友:
先搞屏线。在刷程序。

网友:
搞不好就真的是屏问题了。直接扔了。

网友:
你这个看样子是屏坏了,你说修好了也不说说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点评):
详细看帖就知道了,基本是11楼的斑竹思路

网友:
居然好了,以为是屏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