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外接显示内屏不显一例

楼主(2012-11-13):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0的机器,客户说屏不显示,同事外接显示器后说内屏不显,外接OK,拆开机器发现屏接口下面贴纸上有小黑点,被烧穿了,下面是一个三条腿的二极管D36,D36虽然被烧穿了,但是功能正常,为保险起见,料板上拆个换上去,接屏,还是不显示。
  打开图纸,先打了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电感等,未有开路现象,找到屏供电,LCDVDD。OV。打开屏供电电路。 从图上已知,要得到高电平的屏供电,VGA_ENVDD必须得是高电平,导通Q45B,拉低+5VALW。低电平加至Q43的G级,导通3VS作为LCDVDD屏供电,实测由显卡发出的VGA_ENVDD为低电平。
  到这一步,不少人就会开始怀疑显卡开始干显卡了,但是,这里还有个很重要的步奏,显卡要发出VGA_ENVDD打开屏供电,必须先检测到屏跟屏上码片通信后才会发出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这里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号了,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
个人理解应该是显卡发送给码片一个时钟然后和码片通信正常在发回显卡,实测屏街口38,40脚阻值都为460左右,都有3,3V电压,说明显卡发过来的时候是OK的,于是测屏上的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LCD_DDC_CLK居然为0.心中一喜,想到可能找到问题了,这种明显短线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开始剥屏线,终于,让我看到了,断线了。接好屏线,上屏开机,终于亮了。
再次提醒,遇到机器不要盲目的去动桥,有可能扩大故障或者报废板子,下班了,草草结尾,吐槽下,电脑城上班下班好晚啊,都得到8点才能下班,维修苦啊维修累啊。维修其乐无穷,呵呵。

我们电脑城5点半就催上下班了,很多活都干不完!

网友:
有的时候他就是屏线什么的都不断他也没显示,实测是通的但是你接上屏他就是不亮到最后换的屏线才好了的

网友:
楼主请问:INV PWM,VGA PWM是什么信号,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机器被我前天秒杀了,客户昨天说不修了拿回去,今天拿来,我却要花费时间去修复,你懂的!前天接这台机器的同时又接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但到了我手上就是好的,一直测试中。

网友:
之前碰见个dv3000   开机屏幕是红的。说是显卡的故障。客户走后仔细一测。    原来是屏线断了一根。  邪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v pwm是亮度调节信号,受控于EC

嗯,谢谢了,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DAC BRIG是什么信号呀,万分感谢!!!!

DAC BRIG是亮度调节 BKOFF#才是背光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了,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DAC BRIG是什么信号呀,万分感谢!!!!

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比较多,楼上说的也经常有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

楼主,BK OFF那是什么信号呀!!!不解??

网友:
修好的心情是其乐无穷,修不好呢,

网友:
CQ40屏线爱断线是通病

网友:
外接有显,内屏无显我的一般思路是:屏----屏线-----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

DAC BRIG是亮度调节   BKOFF#才是背光开启

网友:
你那里是哪里,怎么下班那么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AC BRIG是亮度调节   BKOFF#才是背光开启

d楼主,inv pwm也是亮度调节信号,DAC BEIG也是亮度调节,有二个亮度调节信号吗??????????

网友:
显卡要发出VGA_ENVDD打开屏供电,必须先检测到屏跟屏上码片通信后才会发出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这里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号了,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
楼主思路很清晰,今天学习拉,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楼主,inv pwm也是亮度调节信号,DAC BEIG也是亮度调节,有二个亮度调节信号吗??????????

inv pwm不是亮度调节,至于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确定DAC BRIG是亮度调节。BRIG是bright(亮度)的缩写。

网友:
BRIG原来是bright的缩写    懂了

网友:
LZ,DMIC DAT和DMIC CLK是什么信号?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