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主板

楼主(2012-11-13):
联想G31主板,上下管G极无电压,D极12V电压正常,求助

网友:
查 周边的一个芯片 一只表笔点G极一只表笔在周围的一个IC上刮

网友:
或者你传照片给我最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从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你查下G极连接的电源管理芯片。  主电源管理芯片→从电源管理芯片→场效应管,

网友:
那你就查其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

网友:
这是电源IC芯片没有工作啊。查芯片条件满足吗?否则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只有其中一相供电的G极没电压还是全部的G极没有电压,查不到G极电压,先检查电源管理IC的从管理IC,然后再检查主管理IC,G极是场管的控制脚,与从管理IC连接,再由主管理IC控制从管理IC的G极来进行导通与截止等供电操作。

网友:
查控制级的来源,跑线路。

网友:
兄弟,你这样说的太笼统了,电源管理IC挂了

网友:
不太详细啊  怎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