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1-13):
今天上门,一客户,家里有一TP845路由,但是能搜索到其他的路由器,就是不能搜索到自己的路由,三台
笔记本
都是一样,用有线连查看设置,设置完全正常。
观察用户环境,有一落地大窗,对面是一不知道是电信联通还是移动的发射基站,怀疑干扰问题,将无线信道设置为6后,重启,解决。
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无线路由器
无线路由桥接
反对楼主:
5.0
huanfadiannao
反对楼主:
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使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A:
学习了楼主!!! 设置六频道为什么就可以呢???求解释,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改了信道就好了,感觉好像有冲突一样

网友:
最好设置到6或11,两个信道都是干扰比较小的信道

网友:
学习了....原来改信道6和11可以排除干扰..

网友:
我设置的路由,信道都是自动的 ,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学习了。

网友:
以前真的没太注意,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6和11抗干扰性能好。或者说一般的基站不用这两个信道?

网友(2012-12-26):
不同路由器用同一个信道同样有干扰

网友:
6和11一般说明书和论坛都建议使用,但是实际你发现,周围有很多无线路由,然后6和11都已经被占用了,所以我一般设置比较冷门的信道。

网友:
学习了原来6和11抗干扰性能比较强!

网友:
也得看看笔记本是四名信道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
xue xi le ,you mei you jie shao xia tong dao dao di dou shen me you de ?

网友:
这就是干扰吧

网友(2012-11-13):
今天上门,一客户,家里有一TP845路由,但是能搜索到其他的路由器,就是不能搜索到自己的路由,三台笔记本都是一样,用有线连查看设置,设置完全正常。

观察用户环境,有一落地大窗,对面是一不知道是电信联通还是移动的发射基站,怀疑干扰问题,将无线信道设置为6后,重启,解决。

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使用不了多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