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13):
两个同型号的TP-740N无线路由,从上一级路的LAN口拉一条网络是接在第二个路由的WAN口还是LAN口上面的指示灯都是闪下就灭掉了,而这条网线插在交换机上还是直接插在电脑上都是正常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  新手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A:
都直接插在LAN口上了~

网友:
两个路由器其中一个做主路由器,设置可以上网后,从A路由器LAN分根网线到B路由器LAN口,
B路由器的设置:两个路由器192.168.1.1地址不能相同需要改掉,  关闭B路由器的DHCP功能。
带宽控制:路由器里面有IP带宽控制这一项,可以根据IP分配带宽~!

网友:
你这是IP地址设置的问题,你进入如:192.168.1.1设置下网络参数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直接插在LAN口上了~

IP冲突了,手动设定下IP地址

网友:
从上一级路的LAN口拉一条网线接在第二个路由的LAN口即可。

网友:
不会是那个坏的吧!

网友:
插在LAN上,然后第二个路由器的LAN口设置的IP地址改一下 ,实在不行换个路由器,看看是不是路由器坏了!!!!!!!!!!!

网友(2013-08-15):
我昨天也遇到了 ,IP改了还是不行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是网线问题。就是路油问题吧。

网友:
你是不是做二级路由~ LAN到WAN口~ 然后在二级路由上设置一下~

网友:
二级路由,要改自身的IP

网友:
1、只设置无线密码,其余不用设置,从第一个路由的LAN口拉一条网络接在第二个路由的LAN口(让路由器变集线器),直接可用。
2、从第一个路由的LAN口拉一条网络接在第二个路由的WAN口。设置2个路由器的LAN的IP地址不同,如更改任意一个路由IP为192.168.2.1,将二级路由设置为动态链接(非PPPOE或静态)其余设置不变。
3、祝你好运!

网友:
手动设定下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