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笔记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2-11-13):
机器是东芝L310,开机走到滚动条掉电,拆机裸板用U盘走到桌面就掉电,现在可以点亮机器,无从下手啊,刷过BIOS,做过南桥,换过CPU电容

网友:
此机器CPU背面没有使用NEC大电容,用得是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
两个不够啊 老大一般需要四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