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待机正常,有触发动作但电流上不去,帮忙分析

楼主(2012-11-13):
七喜kw300不触发,根据时序修,但就是有两个信号SUSC#,SUSB#本来应为3.3v,但现在只输出1.7v,偏低了,按开关时也有高低高跳变,希望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七喜kw300

帮帮忙呀

七喜KW300 QD-sw1_b2a_1116 sata .pdf

kw300

网友:
你看是南桥发出的有问题,还是IO拉低了,很好判断,把线割断,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电压拉低了   隔断路线看看还正常不  如果正常EC坏  不正常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