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刷BIOS

楼主(2012-11-13):
想学习一下在DOS下刷BIOS,请教怎么分辩BIOS的产商和选软件工具,BIOS备份出来的是ROM文件,怎么才能得到BIN文件呀?有没有详细的教程什么的,望会这个的朋友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BIOS 芯片上有厂商  选对主板型号及版本就可以啦

网友B:
到官网下载bios升级工具,有在windowns下升级的,又在dos下升级的,最好在dos下输几条命令就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芯片上有厂商  选对主板型号及版本就可以啦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回复,还想问一下BIOS备份出来的是ROM文件,怎么才能得到BIN文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官网下载bios升级工具,有在windowns下升级的,又在dos下升级的,最好在dos下输几条命令就
ok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回复,还想问一下有详细的教程吗?

网友(2012-12-23):
本人一直在学习,期待高手有完整的教程

网友(2013-05-09):
呵呵呵,有图片那就好呢

网友:
下载好对应版本的BIOS文件。里面有工具。或者做个批处理。DOS下执行。

网友C:
到主板官网上找同型号就好了 别的网站上的不要轻易使用

网友:
一般512K,1024K大小的是bin文件,如果不是那样大小的话可能就是打包文件,需要解包才能刷~

网友:
如果用编程器的话直接改后缀成bin就行了

网友(2013-10-23):
怎么在DOS 下刷BIOS啊

网友(2016-09-02):
论坛里可能没有详细的资料  百度上也得不到正确 以及刷写的注意的资料  可能是有局限像的  我今天晚上搞了两个小时了 就是不能刷 我也需要更加非常十分详细的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主板官网上找同型号就好了 别的网站上的不要轻易使用

哎 说的还是不够详细啊  没看懂啊 哪里面是有工具不假 但是 在dos下就是不能使用 老是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哎 说的还是不够详细啊  没看懂啊 哪里面是有工具不假 但是 在dos下就是不能使用 老是报错

到对应机器型号或者主板的官网大多数都可以下载到对应的BIOS升级程序,很多可以在系统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对应机器型号或者主板的官网大多数都可以下载到对应的BIOS升级程序,很多可以在系统下升级

大师 三星的你刷过吗 我下载到官方的了  afuwin 的 不行  那具体怎么操作的 我也不知道  dos下 就是afudos  弄不取来   afudos /i1.rom       aufdos 1.rom /p/n/c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