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健盘能用触摸板和健盘的小红帽跟左右键用不了

楼主(2012-11-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sl400笔记本 报SL400健盘能用触摸板和健盘的小红帽跟左右键用不了,接下机后就开机测试了一下如客户所说一样,就对客户说是主板问题叫客户先回去了 准备拆主板 发现键盘下有一点水,就先把触摸板拔了光用键盘进系统左右键也用不了,就又把键盘拔了光用触摸板进系统触摸板的左右键也用不了,于是就把主板也拆了,发现主板没有任何地方进水, 就通电测键盘接口电压都正常,很迷茫啊!就在网上下了sl400的图纸量了键盘接口和触摸板接口的阻值一切都ok,就又跑网上查有的说io坏了,有的说是io旁边的个正方形的心片是管左右键的,就去找了一个一样的板拆了io换了上去问题一样,以为键盘坏了就叫人家卖键盘的送了新键盘换上去还一样,实在没法了就想到拆开触摸板看看,结果发现左右键盘的排线有痒化,还断了根线,就用酒精洗了一片在装上键盘可以用了可是触摸板的左键不灵就用细铜线把断的那根用粘胶粘上去了在装上去触摸板的左右键也可以用了,哎,搞来搞去原来sl400的烂机器不接触摸板键盘的左右键也用不了.sl400的烂机器还有个通病屏暗,一般是键盘下面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一个小保险坏了照成,直接拔掉电容,在把坏的小保险换掉就可以.

网友:
联想的机子事情就是多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烧的屏供电保险。

网友:
他们是串联的关系,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