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温控坏了

楼主(2012-11-13):
HP515风扇声音大量电压5V  着急呀 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如果温度正常的话  又无所谓的

网友:
中间可以加个二极管啊

网友:
没关系的,你用鲁大师检测一下

网友:
只要温度OK  那就OK呀 ,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的话  你可以拉个3V电压 呀    我之前就这么办过

网友:
你拉个3V过去,如果温度正常 那就用3V的供电啊,这样转速会小点

网友:
风扇上面都标有标准电压的啊,看看是不是电压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