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就是LG“闪屏门”的典型吧。

楼主(2012-11-13):
LG 14.1寸屏,型号是LP141WX1。
闪屏

网友:
14寸的?笔记本吗?

网友:
遇到的大部分都是LP141WX3.。。。

网友:
是一直在闪吗,换屏试试看,有的显卡问题也是这样哦

网友:
一般都是14。1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呢? 可以修复吗

网友:
不对,LP141三模闪屏好象不是这样吧,他拍出来的应该是重影屏,闪屏门应该是先出线,然后半屏或全屏跳的。

网友:
我 也见过

网友:
没见屏上有亮线。

网友:
lp141wx3的才是,这个不一定是啊

网友:
我记得应该141wx3啊

网友:
是的,换过一个联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啊。。。。。。。太模糊了 修好了嘛 hai mei 见过

网友:
看不到是不是闪屏。

网友:
修好说声修好说声

网友:
经常遇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换!!

网友:
141WX3的屏靠不住,还是换

网友:
我遇到的是屏线问题,屏线很容易断

网友:
还以为是启用了3D效果,要带眼镜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LG的屏坏的很多。奇美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