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在DOS里刷还是在编程器里刷更好一些

楼主(2012-11-14):
用编程器刷BIOS更方便 快捷 选择性范围更广一些

网友:
能不拆下的就还是不拆刷,不行的话再拆!

网友:
DOS里不错、但是在刷之前要备份好啊

网友:
怎么在 DOS里面刷 BIOS  到现在 还是不会

网友:
常刷的话,准备个PCI显卡备用。

网友:
这个吧用哪种方法刷都一样,怎么方便怎么来,一般来说DOS下刷就行,DOS下解决不了的时候用编程器,毕竟编程器有时候不是很方便

网友:
能dos就dos,不行就编程器,可是很多事焊死的,那就拆下来了,可是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
我在工厂里做过 是拆下来刷的  但是如果没设备 最好不要拆了 就DOS里刷安全点

网友:
有设备,当然拆下来刷好啊。。用DOS刷,不成功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