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LA-4031P维修一例,之前网速慢没图请谅解!

楼主(2012-11-14):
LA-4031P维修
1.检查外观,发现3/5V待机电路被动过。无明显掉件,烧毁,发霉。
2.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公共点对地阻值450正常;测各上管到导通值450左右正常。
3.上电,待机电流0.00,测3/5V没出来,查PQ25678脚公共点为0V:
4.要想正常产生公共点,PQ8要到导通PR4PR8分压才行,测PQ81脚为18V左右,2脚为低电平,PR11无掉件,ACOFF#为高电平3.3V,于是追查PACIN
   测的PU2A比较器1脚输出为低电平,测3脚正向输出端1.7V左右,2脚反向输入端19V。要想PACIN为高电平,3脚电压必须大于2脚,于是追查2脚,发现PU3缺件,PU3是精密稳压器431稳压值1.24V。没装导致2脚直接连接P2P2连接适配器接口19V。于是从料板上拆个PU3装上。上电一测,公共点电压有了。但是待机电流还是0.00
  5.测MAX87343/5V待机电压没出来。用示波器3/5V上管G级无波形,查芯片工作条件:
20V+19V6SHDN#开启19V2825脚线性电压LDO3/5V都有,3ON3 2V正常,4ON50V不正常,追查PQ172脚为低电平,PR5520V,测了是PR55的2脚与LD5/18脚不通,于是直接飞线到18脚出来的PC40电容的1脚。然后上电,待机电流变成0.01了。3/5V待机电压出来了。上管3/5V上管G级的波形也有了:(如图1)
图1
6.查待机时RSMRST#有没有正常发出3.3V给南桥。测100脚,没有3.3V。返回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于是我直接就从料板上换了个EC过来,换好后上电一测,竟然0.26A了好奇怪,马上断电发现待机3V被拉低了,难道这个EC也是坏的?马上把EC一拆,
再上电,待机3V就出来了,气死我了,我直接把这个EC仍一边去了。这次找了个外观像样点的换上去,换好后待机电流0.01。还好没烧后级,运气好。哈哈。然后测RSMRST还是不发出来3.3V。急死我了,没招了我就跟阿林老师说EC条件都好了RSMRST就是不发出来并换过EC了,帮我刷BIOS吧。30秒就刷好了哦。装上BIOS后还是没RSMRST没出来,我当时都想不修了。然后跟阿林老师说,没招了,你帮我看下吧。阿林老师直接看我换的EC,他发现好几个脚空焊,我一直以为我焊好了,,,,,,,,,,,,,,,,吗?哈哈马上加焊了。
然后测了下RSMRST3.3V出来了。哈哈折腾一天总算出来了。
7,触发后,电流0.01没反应, D171脚连接开关,12脚都是3.3V,触发开关不放时,1脚为0V但是2脚被拉低成1.6V奇怪了。后面问了下刘老师这个情况,他说不正常,并让我测下D17导通值,我一测值不正常。于是换了个D17,在次触发开关2脚拉成0V正常了。
8.触发开关后,待机电流变成0.38A了,测了内存,桥,总线,CPU供电,CPU复位都出来了,于是上了个CPU,电流跳到0.78并抓了ADS#
9。最后上内存和外接VGA显示屏:
总结------------中途修RSMRST不出来的时候折腾了好久,刷BIOS装上去时也没注意主板下面有没有焊锡,上电就听到主板芯片爆炸声。待机电流奔2A去了,一看主板下面有焊锡,测了5V电感对地短路,还好直接烧出来是PU8内存负载供电发烫坏了换了就好。还有我这个焊功也不行啊,还是要注意点,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A:
这板子,故障点那么多,,维修成本不低呀,,,

网友:
前面修待机那块还挺好的 焊EC的确要细心

网友:
有个师傅指导就是好,偶都是靠自己啊,有时候没思路了就很难修了。问下“抓了AD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抓下ADS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光有思路还不行哦,呵呵
一拿手焊接功夫,同样重要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哎呀,厉害,我还在边学边修

网友:
我也有这个能力~~~除了焊ec这个环节手工不行外

网友B:
CPU收到复位之后发出的寻址指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收到复位之后发出的寻址指令吧。

谢谢了,以前只知道会寻址,但不是很清楚那个信号,没波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故障点那么多,,维修成本不低呀,,,

但是这些故障点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便于我们维修者

网友C:
我也经常确信我EC的焊工不错,有时候换好几个EC都不行,后来还是没焊好,NND,真是的练啊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错,电路理解的很好。学习到了,我现在都是学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经常确信我EC的焊工不错,有时候换好几个EC都不行,后来还是没焊好,NND,真是的练啊

焊接好之后要补焊锡,然后拖焊锡,这样才不会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