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201 打印一体机开机亮红灯

楼主(2012-11-14):
三星SCX-3201 打印一体机开机亮红灯,加过一次粉,之后用了 一段时间 就开机亮 红灯,后来上网查到 一个 方法 :就是用胶带把硒鼓 侧面的 4个触点,贴上,之后 机器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指示灯也变 绿色了,,但是 就是 不知道 长期 这样使用,对打印机 有没有什么影响????有 高手麻烦 告诉一下
三星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网友:
是不是打印机计数器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处理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是没问题的 那四个点是检测硒鼓的 一般加粉后是要换那个芯片 用胶布封起来 不让机器检测 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下次直接换鼓 OK

网友(2013-11-21):
那四个触点是检测碳粉记数芯片的

网友(2014-06-03):
我这也有这个机器 光亮红灯 也没啥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