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居然让我修好了,郁闷啊

楼主(2012-11-14):
[atta昨日接修一台惠普台式机,G31主板,开机无反应,上检测卡,有3.3V电压,证明待机电路无故障,测POWER SW处有5V电压,直接用镊断接POWER SW故障不变,换电源无果,证明问题是出在主板开机电路,后跑线路发现SW负端进了内存旁的RT9214,本来是想代换它,用风枪吹了一下,出于太靠近内存槽,把内存吹熔了,于是停下想先查一下测参数确定一下坏了没有再修,找了一点资料过来,准备开机再测试一下RT9214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奶奶的居然跑码了,接上显示器有显示,原来是RT9214虚焊,请看图片 ch]582351

网友A:
使用风枪前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保护措施,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以前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估计风枪温度有点高,要把附近用锡纸包起来还化的话只能是这原因。

网友:
可能吹RT9214的时候,电池给放电了,CMOS还原

网友:
运气都有实力做基础

网友:
吃小件最好是能风枪用小头的,而且不要对着塑料件

网友:
他不是内存供电的吗   怎么还参与开机电路???

网友:
呵呵,使用热风箱要小心啊,呵呵有些东西是容易虚汗的!

网友:
这个用不住的。芯片有问题了。遇到很多了。

网友B:
嗯!楼主以后要注意啦!把四周都贴好隔热胶,刚开始动风枪时,尽量把风速调小点,再逐渐加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锡纸隔了一下,经验还不够啊,我是修家电出身,搞这个确实有点吃力

呵呵,慢慢来,只要肯学,肯努力,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

网友D:
开机无反应,但这货RT9214可不参与开机上电的工作啊!也庆幸LZ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风枪前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保护措施,呵呵

我没有买锡箔呀,我直接用高温胶布去贴的,也不错,不熔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楼主以后要注意啦!把四周都贴好隔热胶,刚开始动风枪时,尽量把风速调小点,再逐渐加大

多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无反应,但这货RT9214可不参与开机上电的工作啊!也庆幸LZ修好了!

上电时序我不么怎么清楚,但是POWER SW的 确与它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慢慢来,只要肯学,肯努力,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

多谢版主鼓励!

网友:
风枪温度高了,风可能也调大了,慢慢练会好的。

网友:
什么情况 。。。。都没明确       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9214开机???高手快来解释下,饼老大课上没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