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清理后键盘有的键失灵

楼主(2012-11-14):
一台CQ42清理之后有很多键盘失灵,换了键盘还是一样,客户说原来是好的,郁闷啊,现在换了I/O还是一样的故障,难道有断线不成

网友:
仔细看一下排线接口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排线接口或排线受伤,HP机器容易坏!

网友:
这次有了教训下次就知道了,我师父跟我说,无论客户怎么说,第一都要自己开机看看大体功能是不是正常,

网友:
按理说,清灰不会弄坏键盘的,,,不过这也是教训呀,,

网友:
被炸到了吧  拆机器先测机··

网友:
就当买个教训

网友:
就是。粗心害死人啊。一年总会遇到几个那种人

网友:
不知道你收了多少钱,下回得记住了,拆之前记得查看一下屏 系统 和 键盘 USB 触摸板,其它的都不用管

网友:
纸头垫在里面看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 原来就这样

网友:
拆机清灰前应先试机,一般基本的功能最好都试一下。

网友:
拆机前试机相当重要啊

网友:
量USB 光驱外设有无短路,把键盘地下垫个东西试试看呢

网友:
先看下接口是不是连了?  拆机器之前为什么不检测下·····? 搞得太专业了吧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提示,是键盘接口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