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的,北桥也有通病吗?

楼主(2012-11-14):
amd速龙双核的,南桥、北桥、显卡都是独立的。

来的时候是开机触发指示灯亮,风扇转,但是不启动不显示。电流也跳变,到1.7a左右,掉到0,8a左右,然后再到1.7a,如此循环往复。

查电压什么的基本正常,也没有进水腐蚀,没有明显短路的。

按照常理,加焊了北桥,然后就正常启动了。

不过这机子也比较热,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目前的中东部气温情况下,显卡温度达到78度。

网友:
只要不掉电那温度应该没事吧。

网友:
这机子启动电流比较大,自检的时候,达到2.3a左右是正常的。
一开始我的电源电流设置的有点低,刚显示logo画面,就掉电了,反复了几次才发现原来电流不够,这个各位可以参考下,免走弯路。

网友:
这机器基本上每天都可以修的到  集成独立 都是北桥通病

网友:
AMD都的桥都是有问题  如果感觉温度很高可以换了散热器    CQ40我都换了好几个散热器

网友:
这个没什么事的,比这个还高都有过

网友:
cq40的温度总是老高老高的!

网友:
90度以下都属正常

网友:
玩一下午  温度在  70点  其实差不多了     只要不超过  限度就可以

网友:
压力测试达到78度还算高?

网友:
AMD的北桥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是有通病的,加电不显,除了显卡、BIOS,还有CPU,就剩北桥了

网友:
那就证明你修得不是太多,amd芯片组的北桥和cpu都是通病。。。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台CQ40  AMD CPU笔记本,触发电流跑到1.8A左右不显示掉电到待机,搞了我两天时间,后来发现5VAWL电感断开了,焊之,修好了。

网友:
不好说是不是通病,但AMD的北桥确实好多这样问题,CPU假负载可以测到CPU复位反复跳变,一般换北桥都可解决。

网友:
这机子一大堆的问题

网友:
HP这破机器,AMD芯片组的就是容易出北桥问题!

网友:
此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价格报高点 直接更换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CQ40不是显卡就是北桥有问题,修这都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喜欢通病,--秒杀.--收钱.

网友:
AMD的机器都这样,也不光是HP一个品牌的,只是惠普的价格相对较低,销售的多点,所以感觉修的多吧。AMD的台机也容易烧CPU和桥,只要散热不好,很容易中招。

网友:
hp的机器散热是很大的问题,其他牌子的散热片都是铜的,hp的总是弄铝的,还他妈弄得很小,容易积灰,真不知道他是准备自己省钱还是为了照顾我们……

网友:
北桥问题,集显的机器吧,这北桥容易坏,直接换

网友:
我对AMD不怎么感冒

网友:
AMD的东西芯片组到CPU到显卡 都是同病  每一个好东西

网友:
北桥的概率好大啊

网友:
北桥 没同病

网友:
今天也修一台一样的。加是做北桥搞定,我的是开机电流1.2

网友:
AMD的机子离什么近就打什么

网友:
刚修了一个,电流来回跳,价报高了,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