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开机 3秒左右掉点 发现1.1VSP无输出

楼主(2012-11-14):
手里有个 联想G455 笔记本  开机 3秒 左右就掉点 ~!发现1.1VSP 无输出~!~!   在这里问下  掉点和这个供电有直接的关系么???? 是一个8脚芯片损坏(APL5912)

在线等了

网友:
怎么没人会帖子啊~!~!~!~!

网友:
那个管子就像是IBM的温控一样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会引起掉电的,还有我碰一台这样的机器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会引起掉电的,还有我碰一台这样的机器是做南桥好的

南桥我 是没有机器做啊   这个芯片应该会掉电 ~!没有高手说是 我心里没底啊~!

网友:
芯片换了没

网友:
手里没有要在网上发 要不能这么犹豫么~!要是件不就好办了么

网友B:
G455 AMD的么?这机器超垃圾的,上次遇到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点评):
但是现在这个芯片确实坏了 轻微短路~!~!待机0.23

网友:
好像我听一位高手说那个芯片可以短接那两个脚不会掉电你看图短接试一下,还有那个芯片有的脚是不能短接的

网友(点评):
短接哪里啊 ??有论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55 AMD的么?这机器超垃圾的,上次遇到加焊北桥好的

是这个 机器 AMD的

网友:
我只是听说过也没有试过

网友:
对了,CPU换过没有,这个北桥也是通病

网友:
那个桥缺信号不出来。。。

网友:
还是先换管子吧,换了不好就是北桥了,我遇到个两次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