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 必须重启一次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2-11-14):
今天碰到一杂牌主板   故障时 第1次启动 过自检  不再显示    关机重新开机就可以进系统 使用一切正常 重启按钮 按一次也能进系统   换电源测试过 没变化  什么原因啊  新手以前没碰到过啊

杂牌主板BIOS 不好找 先找找看吧   谢谢各位老师了哈

网友:
主板电容有没有涨鼓的,主板电池还有没有电,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下刷BIOS,没办法的话只能凑合用着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事,你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能找到BIOS最好,刷了试下吧。这种杂牌板不好讲。

网友:
BIOS加载默认试试

网友:
昨天修好一块海讯的板子,也是触发开机不跑马,手动复位后可以正常跑马点亮,更换32.768晶振就好了,测试晶振两脚是有压差的,可能是没有起振吧!可以试着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无从下手。

网友:
网上有n多方法。
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南桥复位的问题!

网友:
我刷好过一块。。。。应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