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7400报错AF

楼主(2012-11-14):
扫描头回来以后就卡在哪里 不出去 然后就异响 报错AF、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打印头 或者主板

网友:
打印头 或者主板

哥啊 激光打印机由打印头吗?

网友:
可能是扫描器坏了     要么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点评):
恢复过了不行、 应该是扫描器的问题吧 已经定了

网友:
感觉像是扫描器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扫描电机坏没有,还是就是扫描头的问题少许是主板问题

网友:
扫描器的问题 应该是。

网友:
扫描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