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宏基AL1916W高压板

楼主(2012-11-14):
收了一台坏的宏基AL1916W,开机后,指示灯由绿变红,间隔时间为6秒。(之间屏有微光闪烁)拆后,发现有3个电容爆掉了,换之,又发现有F200贴片保险和一个贴片三级管(Q204)坏了,换之,接着测了周边元器件和灯管,没发现什么问题,心想应该能点亮了。开机测试,悲剧发生了。故障依旧~~~~~~~~~~~,没办法,试着改高压板,还是不成功。接线顺序是红线接到一个测到15V电容上(有14V或15V的都试了),黄线开关接到EVA,黑线随便接了地(改了高压后,没有12电压了,有时候有,电压在6V左右)不多说了上图吧。望各路高手指点哪里同了问题。。。。。。。。

网友(点评):
后面有人说了,这个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引起的,看看300V大电容正常么,初级有个50V4.7UF到47UF之间的电解电容,换了看看~MOS管接地的限流电阻是不是变大了一点点!

网友:
没人帮我看看啊

网友:
断开F200贴片保险,红线接14V电源,黑线接地,黄线接VADJ.你试试。

网友:
接了,试了,不管用。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接到电容15V和整流二极管上的15V后,开关按键板上的灯都不亮,

网友A:
楼主  你改 高压板  首先要确保  每条线 ADJ   ON     12V   GND 都接对位了  还有要记得  断开  电源板上的   高压供电 部分     你看看是否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
断开了。高压包,和MOS管,都被我拆了。板线都用刀割断了。还不行

网友:
你那个黄色线应该接ON/OF的开关脚,不然怎么开启
亮度不要接
红色先找个电容的正极,12V供电就行,黑色接负极,一般接地的地方也行

网友:
以上这些,都接对了。EVA不就是开关脚吗,12V我是用表测出来了。

网友:
快疯了,昨天搞了一天,我就忍了。

网友:
首先确保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灯管正常,再不亮就是那几根线没接对。

网友:
你先试一下 灯管 要是灯管有问题 你光该高压板 没用啊

网友:
这板子应该很好修的呀,楼主干嘛要改呢。改的话首先要断开之前高压部分的供电,新高压板12v接到保险或者电容正极,黑线接地,开关线接到EVA或者标示为on/off,一般是接到一个三极管的。

网友:
老大 你的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电源本身还有故障!建议找专业人士.....

网友:
“改了高压后,没有12电压了,有时候有,电压在6V左右”
——这是什么意思?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改 高压板  首先要确保  每条线 ADJ   ON     12V   GND 都接对位了  还有要记得  断开  电源板上的 ...

请问台式机改高压板之前还要断开那里呢  能详细点??我以前都没改

网友:
在开机.关机的时候用表笔测EVA脚是否有电压跳变?测下电容上那个稳定电压就接上去

网友:
怀疑你的电源部分是有问题的.你改之前有没有试过灯管正常不?你是怎么知道高压坏的?不要以为灯管不亮就是高压坏了,有些时候电源故障也会影响高压。

网友:
灯管都测试过了,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换上高压板,感觉电压不够,另外,电源部分查什么。现在越搞越乱,我快把高压板元器件拆光了。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不接高压条时候,14V正常,接上高压条和灯管后,14V电压被拉低仅有8V,灯管频闪。我没用屏上的灯管试机,是一组19寸方屏灯管,怀疑是电源板带负载差。之后修电源板,从大电容,开关管,50V47UF电容,TL431,光耦,14V输出二极管,25V1000UF电容,25V220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我关注你一下,修好后告诉一下。

网友:
嗯,好的,搞好后,我跟你说。

网友:
灯管正常不。

网友:
看一下5V管子,12V管子有不。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电源的故障了吧!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试试换下 光耦旁边的50V电容。。估计能好。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灯管

网友:
高压一体板和我那个奇美938A电源板一样的,只不过多个音频接口
,我没改好 直接在淘宝上买个新的5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线接VADJ.?是什么来的?开关?怎么分辨这个在哪里

vadj  需要接线吗??????亮度控制不用接的

网友:
你在改下通用的驱动版试下能不能亮屏?   驱动板的供电接5V ON/OFF接在高压条上

网友:
高压板上的部分你记得断开啊,把保险和高压线圈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