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技嘉主板点亮 自检卡住 求解。

楼主(2012-11-14):
Intel 945平台
USB ps2 都不能用 ,usb 5v正常  数据线对地值正常 ,ps2 data  clk vcc 正常,都不能用  ,接串口 并口硬盘 一样卡在这里。
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技嘉的板怎么不先刷个BIOS呢

网友:
不接硬盘试试,不行的话要考虑更换GB的桥

网友:
那肯定就是南桥出了问题呗

严重同意 BIOS的面大感觉

网友:
裸体 板子 试机 还是卡住的话   只有换桥了   这样问题   我遇到好多次 了

网友:
声卡芯片、网卡芯片、接口芯片都拆下来看看。

网友:
外设也会引起开LOOG的哦   先拆外设试下

网友:
还有这种奇迹啊

网友:
先去除外接设备,在看是不是还卡,然后再考虑换IO或桥

网友:
换南桥吧,估计和外设无关,因为裸板也卡LOGO。

网友:
1.先换拆串口芯片,声卡,网卡
2.换IO
3.加焊南桥,换南桥

遇过很多次了都是这样解决

网友:
不接外设备测试看下~
再开始怀疑硬件~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对地是否一致 判断是否南桥出的问题

网友:
很负责任的 告诉你,南桥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两块技嘉的板子,一块G31,还有一块是945的,都是可以点亮挡在开机自检画面,诊断卡显示50和4E,BIOS刷过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都拆掉了还是不行,都是82801GB的南桥,这桥坏的也忒多了吧!

网友:
楼上的都对,直接换桥,这板见太多了

网友:
跟南桥相联的外设都有可能,都试过了就换桥,没别的办法

网友:
这么多支招了   不换南桥都对不起IO

网友:
拆了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 无果,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剩io无料可替,先搁着,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内存换过几个???

网友:
先刷BIOS,再加焊下SB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还卡 那还是先考虑桥吧

网友:
我这一块G41技嘉的板子 换了第三款硬盘才能装上系统 并且很正常 只要硬盘有一个坏道 就不能通过 进不去PE 偶尔能进 也捡不到硬盘 真实好牛逼哈

网友:
先拆外接再换桥。不行就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