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干扰示波器

楼主(2012-11-14):
  一示波器只插一表笔,按AUTO之后显示两信道,其中一个正常信号,另一个是杂波,各种尝试不得其解,包括把示波器返修了还是一样。后来无意中发现示波器换个地方就恢复正常了,最后确定是工作台上的日光灯产生了多出来的杂波信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日光灯干示波器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蔽一切干扰源是最好

网友:
改用LED灯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我的示波器距离电子镇流器有20cm左右,所有插座接地良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买好点的日光灯和灯管,两者距离远点,接地一定搞好,示波器就没那么娇气。

网友:
这是该日光灯电路产生了寄生振荡,很正常。

网友:
这是该日光灯电路产生了寄生振荡,很正常。换质量好的,屏蔽也好的日光灯可解决。

网友:
3G WIFI也影响了深圳地铁运行,我们所处的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尽量远离敏感的干扰源!

网友:
小菜不才,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2-12-15):
由于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其真实情况!!!!!11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是相同故障,我明天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也遇见过,示波器换了个地方。

网友(2013-02-18):
你的示波是什么牌子的?  有的示波器内部并非是全封闭式的金属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2852 像这个贴子里的金属罩就是半封闭式的.........这种对抗干扰源要差很多........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我就没碰到过

网友:
离 开的干扰源!  电磁干扰频谱太多太宽了!!!!!!!!!

网友(2013-04-20):
谢谢大家的回答,后来发现是灯管高压干扰的,把线延长把内部的电路移到别的地方没用,这日光灯是那种指头粗细的,最后淘宝买个LED日光灯解决。

网友A(2016-05-30):
没用示波器不知道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示波器不知道有这问题

小菜不才,学习学习了

不过 楼上啊  你挖坟了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