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进系统闪屏 点击请进

楼主(2012-11-14):
就是一会暗了,一会有亮了。 不知道怎么修,请教下

网友:
我晕哦,你啥子情况也不说完整。这样咋个让我给你判断,   你可以装个系统看看啊/或者是看下硬盘,看下电源里面暴电容没 。

网友:
用二极管档量一下VGA的横场信号,

网友:
我当然是排除了外接设备厚出现问题不会才来这里问的

网友:
用的是显卡啊!还是极限的啊?

网友A:
会闪啊,放歌听着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应该是集显问题,查一下VGA的1、2、3红、绿、蓝阻值是不是七十多,再查13、14有没有五百多,反正1、2、3脚的阻值相同,误差不过几欧,13、14也一样。如果不同的话,那估计是北桥的问题啦,换电容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闪啊,放歌听着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应该是集显问题,查一下VGA的1、2、3红、绿、蓝阻值是不是七 ...

谢谢,马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