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3lw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11-14):
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怀疑程序当时编程器出问题  就买了一块  问题依旧  重换一块  一样             直接又买了块电源板 还一样     开关拔了试过   屏试过                      放着15天了   都绝望了     请教各位大侠是哪里故障啊    还是我悲催 买的板都不好

网友:
你还是用替换法逐一代换,一定可以找出原因来的。

网友:
电源板坏了,换了就好,应该是305A的吧

网友:
现在网上好多板子都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一台ACER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淘宝上买了一块,还是一样带不起负载。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cfl 跳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cfl 跳火啊

你是说灯管 ?    灯管没问题

网友B:
当你说掉电时 指示灯能正常亮吗  能的话 也许是你的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说掉电时 指示灯能正常亮吗  能的话 也许是你的灯管坏了

指示灯也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个芯片

我们一般是换整个电源板的

网友:
你全部加焊一下,应该是用一会儿后,发热量太大引起的掉电关电源吧

网友:
掉电时测各输出电压状态,看哪一路没有电压,再追根溯源!

网友:
楼猪,拔掉按键板
试试

网友(2012-12-21):
吧按键换了!或许就好了, 要是还不行就是驱动板了,《在你换过电源板的情况下》

网友:
确定不是按键   按键拔了一样      可能买的电源板不行吧

网友:
没办法    还好找了个宏基的板  该上去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有时高压板有问题也造成这种开机,我碰到过

网友(2014-07-20):
电源板质量很重要,用到好板不易

网友:
这机子,除了电源板会烧高压板变压器。按键会坏。 其它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