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 发个维修经验

楼主(2012-11-14):
今天修到一个n61 am2主板 故障不触发 取下桥散热片 nvidia 对于nv的上电时序还可以 首先测量南桥待机3.3v正常 测量南桥周边的电容也测到1.2v的待机电压 接着测量25m都有1.6v左右的电压 下面需要找rsmrst# 测量83627 io的75脚 正常的3.3v
工作条件都满足 桥坏了  ?  此时不要忙于判断桥问题 nv的桥接收到io发来pwrbtn#后首先发出slp-s5#给内存 作为内存的开启信号内存电压正常后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给桥 桥在发出slp-s3#给io io在拉低绿线 步骤有了 测量内存rt9173的7脚开启信号 点击开关并没有高电平过了 仔细看桥周边 原来掉了个153的排阻 补上后可以触发了  瞬间保护 拔掉12v插头不保护了 测量mos管g s极短路 连续换掉3个mos管 不短路了 我维修 vcore是mos管一个短路 我都会把电源芯片坏掉 换完mos管 电源芯片后 并没有急于上电试机 先测量电源芯片10欧姆一下的电阻 果然有个2.2的电阻损坏  换上之 测量每个mos管的g极组织一致 上电试机器 跑马了  小小经验 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