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黄色黑屏,接VGA灯变绿色,还是黑屏,

楼主(2012-11-14):
DELL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黄色黑屏,接VGA灯变绿色,还是黑屏,开关键也能用,但是都是黑屏!是高压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得拆开  看下电容  量下电压啊  这是基本的

网友:
很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的事,因为你的开关机,所以驱动板坏的几率小一点

网友:
问题大概在高压板和灯管吧!!!

网友:
重点检查灯管和电源高压板

网友:
高压,灯管都有可能。电源有输出吗?先查下电源输出。

网友:
从问题分析 ,问题应该是在驱动板上面。你可以找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能行的话 节约成本。直接刷一遍mcu

网友:
MCU是刷原来驱动板上面的哈。不要跑去搞通用板上面的

网友:
刷mcu之前先备份一下。要不然不是这个问题你想换回来也不行了

网友:
我的戴尔E2210C跟你的故障差不多呀,不过我的有时也能正常开机,工作不了一会就黑屏了,如果不接VGA线的话,也能正常开机,提示没接入信号线,高压也有,但一接入VGA线就黑屏了,5V电压正常是5.3,黑屏以后变成5V,DIM电压一样都是2V,O/F电压正常为4.4V,黑屏以后,就没有这个电压了,我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不知怎么下手呀?

网友:
驱动板输出信号有吗?高压板有工作吗?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先外挂上路灯管,再试下边那路灯管,故障依旧再换高压板试,排除呗,

网友:
指示灯亮说明电源部分没问题    重点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上通用版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只有一一排查了哟。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高压板跟灯管的可能性大点,外接灯管和改过高压板一一排除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台机器,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才是,程序我重写过了,主控也加焊过了,没有头绪,有没有人修好过这台机器的呀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问题,先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