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 这个显卡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2-11-14):
  感谢万分    机器型号是  华硕 F80C   是板载CPU

网友(点评):
216-0707005

网友:
昨天还看一个人说买到假货的呢,ATI216,说是假的和真品的216-07****那一排的字体不一样,假货的字体粗

网友A:
最下面一行  216-......看不清

网友B:
型号是: 是261 ATI   呵呵     怎么了 楼主   型号都搞晕了啊

网友:
这个是原来主板上的    被人家  显卡漆给搞坏了!看不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 是261 ATI   呵呵     怎么了 楼主   型号都搞晕了啊

0.0  显卡  具体型号呀!   后面是  多少!216-0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一行  216-......看不清

我也看模模糊糊!  很像是216-0707005   不敢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模模糊糊!  很像是216-0707005   不敢确定!

你自己都看不清,更何况你拍的模模糊糊的,更看不出来了啊。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都看不清,更何况你拍的模模糊糊的,更看不出来了啊。汗!

0.0咋办! 没有办法换了

网友:
上网搜索这主板,再查显卡型号,应该有的

网友:
可以代换吧  这种做的时候容易起泡。。。

网友:
216-0707005

网友:
好像可以跟216-0707009通用

网友:
216--0707005确定是这个

网友:
不敢确定啊,哎      ,,,,,,,,,,,,,,,

网友:
要是好的话,就测一下吧

网友E:
216-0707005是这个,楼主以后有什么芯片看不清楚你就找个卖主板的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ATI  216————005 。很容易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6-0707005是这个,楼主以后有什么芯片看不清楚你就找个卖主板的问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 已买了  216-0707005

网友:
什么主板啊

网友:
爆了吧,呵呵,这个显卡真*脏话*好坏,一不注意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下面那一行白色的数字  而且 可以抹掉的  用酒精或者天那水稍微擦洗就没了  那就是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里显示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这个显卡进系统里显示什么型号啊

网友:
最下面的那一列数字

网友F:
216-0707005  刚换过。但是你不把他改成有铅的话估计你吹上去都是坏的呢,因为这个我每次拆坏过两次,就是拆下来短路那个,但是拆下来就算不短路的,花屏变黑屏!!!所以我一般都是直接买新的,才4~50块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16-0707005  刚换过。但是你不把他改成有铅的话估计你吹上去都是坏的呢,因为这个我每次拆坏过两次,就是拆 ...

哇.... 这么便宜  我买的 是75  外加运费是  97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哇.... 这么便宜  我买的 是75  外加运费是  97

不会吧??你跟谁买的啊?、难道我记错了价钱》??ATI的核心很少去到这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你跟谁买的啊?、难道我记错了价钱》??ATI的核心很少去到这么贵的................

我到  JC116118   这个卖家买的!  上面不是有 芯片专卖的嘛 ! 我怕买到假的!    四五十  我看到过的 没有敢买!

网友:
216-········,把你机器的型号也说下吧,会更好的帮到你!

网友G:
F80C的显卡就是216-0707009,上星期才刚换好一台F80C。
现在出售这块F80C主板,全部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F80C的显卡就是216-0707009,上星期才刚换好一台F80C。
现在出售这块F80C主板,全部功能正常!

已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