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AMD ,开机键盘灯闪,北桥问题。

楼主(2012-11-14):
HP cq40AMD ,开机键盘灯闪,北桥问题。

网友:
加焊就得?风枪调多少度啊?

网友:
通病吗?为什么?,,,

网友(2013-05-27):
除了 北桥问题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A:
碰到闪4下。换北桥重植显卡涛声依旧。

网友(2013-07-27):
引用 网友A:
碰到闪4下。换北桥重植显卡涛声依旧。

最后修好没,现在手上有块板就是这样,一开始风枪热了显卡之后可以显了,加焊了一下就不行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也是一样,开机键盘灯就闪四下

网友(2013-11-08):
就是216的问题多,也有内存和U的,不是BIOS,绝对不是,

网友(2014-05-29):
闪烁 4次,间歇后再次闪烁,显卡故障;
闪烁 3次,间歇后再次闪烁,内存故障;
闪烁 2次,间歇后再次闪烁,bios故障;
闪烁 1次,间歇后再次闪烁,CPU故障;
闪烁 5次,间歇后再次闪烁,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