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附件的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怎么就找不到发附件的那个图标呀?

网友:
这个问题也来问   楼主 你挺逗的   你点  图片  就可以上传 了

网友:
是不是你网速的问题,刷新下看看,正常的都会看到的!

网友:
在这儿图标的后面就有添加附件,可是在版块里面怎么就没有呢?

网友:
我估计还是权限不够的原因,在其它版块里只有发图片和发链接,没有那个发附件的区别针图形,也没有笑脸后面添加附件那几个字。

网友(点评):
有些看不到的你就点右边的那个“高级模式”

网友:
这个是在高级模式下的截图,好像也没有上传附件呀!不过还是谢谢版主的,耐心回复!

网友:
也可能是权限不够吧

网友:
现在可以啦,只要升级成小小白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