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的EC供电只有0.67V

楼主(2012-11-14):
待机无3  5V  主供电IC 没有ON  3  5 开启信号   测量EC 供电   只有0.67V  在图纸上看了半天 不知道3D3V_KBC_S5
是如何产生的?

补充:机器修好了 是 3 5V供电IC 的LD03输出过低 更换8734A就搞定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这图纸 大家应该都有 帮忙 给个意见! 在线等啊。

网友:
有点纠结!!这供电 在图纸上 找不到从哪来的  汗!!

网友:
有没有人帮帮我  EC 供电是怎么来的。

网友:
3v5V芯片的线性电压。也就是 待机就一定要有3V线性电压 给EC 。然后EC复位。在可选的情况下打开pwm 脉宽3V 5V。 通常叫待机电压3v .5v

嗯。 是由3 5 V 供电IC产生的3D3V_AUX_S5

网友:
是3  5V 供电IC本身产生的  线性3V电压吗?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ec坏了拉低了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ec坏了拉低了供电

OK.  谢谢 搞定了。  是 3  5V供电IC 输出LDO3 只有0.6V 换了 3   5 V供电IC 就好了。

网友:
像修这种故障```简单量下主供电,就杀芯片了,再不好就细查!前提是```我们料板很足滴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可翘脚看看就知道了的

网友:
很简单。。。 应该  提供给EC的电压   前面还有一个芯片 你找找看    比如说其他电脑要经过 TPS51120 输出供电3M 5M 给 EC

网友:
3  5V 供电IC本身产生的  线性3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