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高压条上的高压包 坏了 怎样测试是坏的

楼主(2012-11-14):
求助 高压条的高压包 怎样去测它的好坏 用测电感的能测吗
求助

网友:
也只有电感测试仪才能测量,但前提是有一个没坏,测量二个的电感量基本一样。如果只有一个就不好搞了,没有参照,无从判断是非好坏。
同意楼主:
5.0
沈元
同意楼主:
谢了 电容表有了 想去买个电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