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学员仁宝3732P维修一列

楼主(2012-11-14):
板号:LA-3732P
维修员:迅维学员
拿到板后目测无明显烧毁 腐蚀 掉件
首先打了下公共点阻值 400多正常,打各大电感的阻值 ,发现3V电感75欧姆,5V电感是105欧姆,很明显不正常。待机电压产生芯片型号为MAX8734

先断开 PJP1PJP3,断开后再打了下阻值还是没有变化,也打了下+3VALW+5VALW的值为300多和400多算正常吧。基本可以断定问题在8734这一块,拆掉芯片后,打值发现3V正常了340 5V还是不正常,继续追查+5VALWP去向,到了这里

TPS51124产生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难道这个芯片也坏了,拆掉PC81后阻值正常了,料板上找了个8734换上去,接上电源 0.02,量了下3V 3.42V5V5.14V,待机都有了准备触发了,断电先把断开的JP1JP3接上,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小插曲,接电源看到电流从0.02马上掉到了0.00,怎么回事,后面难道有短路,可打了对地值应该正常啊,量了下5v的下管G级为持续5V,芯片保护了,我想XXXX了,心想既然没接上JP1 JP3之前有待机电压了,应该还是后面的问题,先断开3VJP3,上电没反应还是0.00,接着再断开JP1,这下应该可以了不,准备下一步开始烧机大法了,呵呵。接上电源居然还是0.00,刚刚没接上之前明明已经有电压了,我还量了好几次,芯片难道就挂了。后继现在断开了,还是上电继续测下8734工作条件吧,  ON3 ON5都正常有电压,测14脚自举升压脚5V正常 当测到28脚是电压只有3.3V,正常应该是5V,查到PD6,红表笔接1 黑表笔接2脚测量为1500多欧,反过来也是一样,PD6坏。你Y的早不坏晚不坏,还挑时候。换个上去后把JP1 JP3接上待机电压正常产生了。

触发开关电流上到0.36量内存 总线 供电都正常 上假负载CPU电压 复位也有了,上CPU示波器抓了下ADS#,抓了N次后终于抓到了,插上内存

接显示器
电流跑到0.84 亮机,此板修复
总结:故障很简单,写的有的啰嗦,把整个维修写下来了,走了点弯路,当时示波器有人在用,如果用阿林老师教的抓波神功便能快速的找到是3V有问题造成5V欠压超时保护,不用再去断开后继了,也不会想着去烧机。作为新手的我还是只能按照老师教的和前辈们的方法跟着自己的思路一步一步走,因为我们是新手,我们要成长。最后感谢基地的老师们,感谢CCTV CCXW

网友:
这样也说是新手 看来我要淡定下了

网友:
学习了,不是新手吧?

网友:
网络不给力,只能回复顶一下了。写得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基地的都是很厉害的新手

网友:
要顶起来。。。。我也正好了解了下   51124芯片 呵呵

网友:
修的挺好的,维修仔细,理论扎实。

网友:
很犀利,实习完了过来耍哈

网友:
3V,5V有了后,接上JP1和JP3,送电时PD6牺牲了,是吗?

网友:
这样还算新手  那怎么了得 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呵呵,不仔细迟早悲剧,师兄很好很强大!

网友(点评):
楼主这样的技术也叫新手,你不会是去迅维进修吧,呵呵呵,兄弟也打算去迅维进修哈。

网友A:
查到PD6,红表笔接1脚 黑表笔接2脚测量为1500多欧,反过来也是一样,PD6坏。是什么原理啊?还有用示波器又是怎么快速找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PD6,红表笔接1脚 黑表笔接2脚测量为1500多欧,反过来也是一样,PD6坏。是什么原理啊?还有用示波器又是 ...

来迅维,一切你都会明白的

网友:
上CPU用示波器抓了下ADS#,抓了N次后终于抓到了。抓到了?不明白,我QQ2548500636

网友:
明显老手了,去基地深造的

网友:
好厉害呀,太让人佩服啦

网友:
新手这水平已很不错了!可惜没介绍"抓波神功"!没见识到它的威力!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技术过硬,关键 设备齐全,这要是自己开店的人不知道要话多少钱才能搞齐

网友:
{:soso__11090708543365420450_2:}还是在迅维学好啊,有一大堆板可以实习,不像我,拆机还要看老板的脸色。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修机器?

网友:
老板发话了。想修机,就要把芯片组所有的电压,也就是CPU,南北桥模块里的电压。总线电压,总线时钟,等等。要记住,清楚才能修机器。可偏偏我记性不好。我嘞个去。

网友:
以前在工厂里做维修的时候,台湾的大佬讲的都比较粗枝大叶,有时候还要一点一点的去分析和想象!

网友:
思路清晰 基地还得去啊

网友:
基地的都是很厉害的新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0120-1-1.html

网友:
这个新手算是没白学了。ADS#苏林老师教你的吧

网友:
相机照的  193271字节   好大的相片 网速慢打开真有点吃力  如果能用QQ在截图一下就能变小到几百K

网友:
我也想去基地培训,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
顶一个,兄弟的理论不错呀,我今天修到一台HP 6535B的PLT_RST#这个信号3.3V-1.8V左右来回跳,板换了也是一样,前的都正常

网友:
牛啊。师哥。不知道我毕业的时候能否修好一块两块的。

网友:
新手有这样的水平基地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