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给传个三星932GW程序

楼主(2012-11-14):
       修一台三星932GW液晶显示器开机有信号,插上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估计是程序错了,用的信息块是25L1005mc,请师傅们帮个忙传一个信息,谢谢了。

网友:
祝你好运。

三星19宽 932GW LS19PEJSFV XSF M-PE19JOC 2007.09 1000(B26) MX25.rar

288 Bytes,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8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大哥这个有权限,能不能弄个普通的??

网友A(2012-12-21):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以后,程序是空的,全部是FF不能用

用什么工具下载的?不能用下载工具,只能用“右键目标另存”。

网友:
这个文件不对,,还不到1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工具下载的?不能用下载工具,只能用“右键目标另存”。

直接下载的,你可以用WIJNHEX打开看一下,

网友A:
只能用winrar打开,不能用好压、360压缩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winrar打开,不能用好压、360压缩什么的。

文件大小就不对,,,,

网友:
这个 能用吗?